[求助] 使用qartus跑FPGA实现,耗时太长,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能缩短跑FPGA的时间??

楼主(2012-06-06):
使用qartus跑FPGA实现,耗时太长,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能缩短跑FPGA的时间??

网友:
只是功能仿真的话  直接用modelsim

楼主:
不是做仿真,要做下载文件测试。

网友:
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如果是综合太慢,那没有办法,可以试试增量编译滴。。

楼主:
就是在Place&Route的阶段,时间很长,每次修改设计,都要重新跑,很浪费时间~

spring soft 公司有个加速工具Siloti,不知道行不行?

mentor有个综合工具支持增量综合,不过效果不明显~

楼主:
说错了!Siloti只能做后仿真加速

网友:
修改程序,一步一步操作的写的简单点儿。算法级别的写法,在做综合的时候很慢。我曾经在程序里面用乘法取余这些操作,综合要30多分钟,后来修改了之后缩短成3分多钟。

网友:
升级服务器,用linux版本的工具。我们都是跑七八个小时,没有办法

网友:
XCV6LX550T资源消耗75%,PAR实现只需要65m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