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已解决]

楼主(2012-06-06):
当做一个版图的DRC时,希望把一块区域block掉,请教有什么方法吗?就是不让那一块进行密度检查。

网友:
可以在验证文件里面使用  EXCLUDE CELL “cell name”

网友:
WINDEL x1 y1 x2 y2
也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DEL?  但是会报错  :superfluous or invalid input object: WINDEL.

网友:
完整的寫法是
LAYOUT WINDEL X1 Y1 X2 Y2
X1 Y1 座標1 X2 Y2 座標2 形成ㄧ個區域
在指定 區域內 不會被 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蔽掉之后drc检查时把这一块当做充满的  还是空的?如果是空的  那么其他层的密度就通不过了。

网友:
最终tapeout的时候这些options都要拿掉的

楼主:
谢谢大家!   有个layyer mapping table 里面有个专门的层用来达到效果。smic65nm里面是EXCLU.

网友:
会当成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