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已解决】

楼主(2012-06-06):
当做一个版图的DRC时,希望把一块区域block掉,请教有什么方法吗?就是不让那一块进行密度检查。

网友:
hier mode
EXCLUDE block_cell_name

网友:
exclude 某个具体坐标区域我还不太清楚怎么写

exclude polygon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能定义坐标?倒是知道用EXCL layer层可以制定某个区域不做DRC

楼主:
谢谢大家!   有个layyer mapping table 里面有个专门的层用来达到效果。smic65nm里面是EXC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