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焊盘 地焊盘

楼主(2012-06-06):
想请教各位
为什么这两个焊盘不能挨着放?
就是两个焊盘之间没有其他信号焊盘

网友:
不是很明确你的问题。另外等懂的人回答!

网友:
如果是同一信号连接到同一个管脚的话就可以,如果不同管脚压焊的时候就容易导致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解释没看懂  电源焊盘 和地焊盘 是要 分开 压焊 到不同的管脚 不可能公用管脚的啊  不然就短路了啊 这个和他们的焊盘能否挨着放没有关系吧?(挨着放的意思是之间没有其他焊盘 并留有一定的间隙满足DRC)

网友:
封装时压焊、打线需要!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吧,  主要有时候有double bonding的需求, 就不能这么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