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外围模块直接连在系统总线上可行吗?

楼主(2012-06-06):
如题,系统就CPU核,rom,ram,eeprom,外加一个3des和TRNG,因为总共就这几个模块,我的想法是将所有的模块全连系统总线上了(比如arm架构的话,我就全连ahb上了,不在用apb了),这样可行吗?是不是有能提高速度?或者减少面积之类的好处?

网友:
可以这样接,不能提高速度,也不能减少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有低速模块没?你要低速模块接APB后并不会提高该模块的传输速度,但是可以减少占用其它高速模块所用的时间,从而提高整体速度。面积的话,多个APB转换模块应该会多点资源,不过应所占不算太多,相对于系统CORE之类的大资源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