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如何操作可以生成关于覆盖率的报告

楼主(2012-06-06):
各位前辈现在晚辈遇见个问题,就是需要借助VCS生成代码的各种覆盖率的书面形式的报告,晚辈可以在DVE中图形化显示各种覆盖率的百分比状况,但是现在要求我们产生一个书面形式的覆盖率报告,这下把我难住了,还请各位大侠帮助,写几行VCS生成书面报告形式覆盖率的命令。简单的说就是不开启DVE而直接可以根据生成的报告查看覆盖率。

楼主:
没有人做这方面的评测工作嘛?

网友:
vcs -lca +v2k -sverilog -cm line+cond+fsm+tgl -cm_dir CovData/vcs/test_1.cm +define+marco=VCS+ test_1.sv
./simv -cm line+cond+fsm+tgl -cm_dir CovData/vcs/test_1.cm +ntb_random_seed=666666 2>&1 |tee log/vcs/test_1.log
urg -dir CovData/vcs/test_1.vdb -metric group -report FcovReport/vcs/test_1 -format text

网友:
脚本分别编译,运行,生成覆盖率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先试试去,对有的命令还不是很熟悉,但是很感谢你

网友(2015-04-06):
试试去,对命令不熟悉

网友(2015-05-22):
-cm就行拉,编译和运行都要有

网友(2015-09-27):
urg -cov_dir ./simv.vdb -report b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