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样的clock tree如何balance

楼主(2012-06-06):
系统中有3个时钟树,A,  B,  C

其中B时钟树插入的delay最长,所以想先处理B时钟树,然后让A和C时钟树去match A,应该如何去操作呢?

在.ctstch里把B时钟树放到最前边可行吗

网友:
同時定義3個
在開頭把ABC group在一起,CTS就會自動balance它們

楼主:
但是这样效果不好,这样的话会使整个insert delay比B时钟树的要大,最后的效果是整个clock group的insert delay等于B时钟树的delay

网友:
clock spec里面把三个 min delay 写成B的latency即可,

重新cts,

楼主:
我把这3个时钟树的mindelay和maxdelay都设成0,有一个问题就是这3个clock不是create_clock或者gene_clock出来的,因为他们和主clock中间有一些手动加的delay buf需要绕开,现在是想先做出B来,然后在做A,然后在做C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三个时钟有什么关系,各做各的呗
或者你画个结构图看看

网友:
明白你的要求了,可以一次做好,
在ctstch里面同时定义3个clk,他们的mindelay都为0,B的maxdelay比A和C的大一些
把A和C group一起,这样B就自己单独做CTS了

网友:
请问设置min max delay用的是什么命令 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请问ctstch是什么意思?是.sdc约束文件吗?

楼主:
我画了一个图如下,希望能解释明白

网友:
不是很懂啊 为什么 控制B C的skew在200以内 可以保证B C差1/4的周期啊??

网友:
ctstch就是clock spec,给edi用的,

上图不是写的很清楚么,  在spec里面调整min delay 值就行了,

相位差距有可能要eco 来调整下,

楼主:
调整哪个时钟树的min delay啊?

网友:
你的要求是在哪个corner下满足,还是SS,TT,FF全部要满足,全满足不大可能吧,既然这样你那个差1/4 周期的要求还有意义?

网友(2016-03-21):
哪位大神有   cts的教程  分享一份   长tree    blance    都可以  谢谢
新手上路  求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  有关于cts的文档吗  新手上路  求大神指点   谢谢!
刚开始接触A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