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用了一个浮点小数除法器IP核,仿真时其输出后23位尾数位输出为不定值

楼主(2012-06-06):
其输出前九位输出是对的,后23位尾数位输出为不定值
求帮助啊

楼主:
这个是我调用时出错了吗,但调用其他的核都是对的啊,应该不是核的问题吧

网友:
什么核哦?如果核可靠,多半是输入值就不对。

楼主:
quartusII 调用的浮点小数除法器,verilog的,在modelsim里仿真,
module test_div;
reg [31:0] a,h;
reg clock,clk_en;
wire [31:0] div;
always #50 clock=~clock;
initial begin
clock=0;clk_en=1;a=32'b0011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h=32'b001111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nd
div M1 (
       .clk_en (clk_en),
       .clock (clock),
       .dataa (a),
       .datab (h),
       .result (div));
endmodule

a是被除数 1.5;
h是除数   0.5;
输出应该是 3 啊 010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
仿真的输出是    010000000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网友:
查阅Altera除法器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