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谁做过LDO的VCCS补偿

楼主(2012-06-06):
请问有人做过LDO的VCCS补偿吗?我做了一个LDO的VCCS补偿,希望通过这个压控电流源引入一个零点可以抵消掉次主极点的相变,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来VCCS输出点接入R1,R2之间会影响静态工作点,如图1所示NETF点就多一个电流通路,
这样虽然可以提供交流小信号的电流,但是还会流出或者流入一些静态电路,影响LDO的输出精度,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在调VCCS模块时感觉很难让这个模块不影响Vout,如果图3中的电流镜和电流源管子比例都是1:5的话,会有一部分静态电流流入R1、R2的支路。
后来想想VCCS本来就是补偿电容演变过来的,补偿电容是不会产生或者吸收静态电流的,但是压控电流源可能产生静态电流,而且这个偏差的电流很随机,很随着工艺偏差温度变化而变动,对Vout影响很大的(温漂,PSR都很不好)。我周围没有做过这种LDO的高手,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希望有高手做过这个希望介绍一下经验,如有赐教不胜感激!!!

图1 整体补偿电路
图2 补偿后波特图
图3 我参考的压控电流源电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做过吗?这篇帖子不会这么沉了吧

网友:
奥特玉凤曼  你好 !  你指的是最右边的上下两个管子吗?? 如果是的话  ,并且出现你这种问题的话 ,说明原本的电压 无法使得你上下两个管子电流一致,说明你的这个运放的输出电压范围有问题 。同样的case ,razavi  p304页  上下两个电流源不匹配 也会影响到直流点。。 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启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是不是说我通过调运放的输出范围可以解决这种问题呢,那个运放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Sorry can't type Chinese in company. I read that paper and was trying to design the same thing. I feel that the paper is cheating on output voltage accuracy.

网友:
Based on the "Simulated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at paper, "The LDO regulator is tested for R1 = 120k, R2 = 160k". The output voltage is 2.8V. The current flowed into the resistors should be 10uA. It also mentions that VCCS consumes only 5uA.

网友:
From the diagram, 0.5uA is used to bias, and the output branch current should be about 2.5uA. With 10uA current in the resistor, this 2.5uA will definitely affect your output voltag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output common mode of VCCS.

Therefore, in my opinion, unless VCCS consumes significantly less current than the current flowed in the resistors, which,  however, is not in the paper, the output voltage will be very sensitive to mismatch, proccess, voltage, and temperature varation.

网友:
我曾经仿真过这个电路,也被你的问题困惑过。
我认为你要做的电流非常小,几乎是几十nA级的,至少从仿真来看,还是可行的。
至于如此小的电流,你的管子的length必须要做的很小,否则稳定性吃不消。

--一个玩过VCCS的工程师的经验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的解答

楼主:
谢谢大家这么热心的解答

网友:
我试过......确实能补偿极点,但是在做review前一个星期发现mismatch的影响太大了.......结果重新设计....不知道是不是我没调好

网友(2012-11-08):
请问楼上,你说的失配是什么失配?又是影响什么呢?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网友:
这个电路调起来没那么好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想完全消除直流的电流看来是不大容易了,只可能想各种办法尽可能的去补偿平移的这部分电流了。大家已经说了降低电流的方法,我也说几个想法吧,我在想为了补PVT的一些问题,你能不能故意在上面的电流镜上做个失配,就是说把最右上面的两个管子做大一些,然后再拉出来一路和下面那一路电流减一下,在把减完的这一路补回去,故意做个失配的意思就是你知道这个电流是sink的还是source的,这样或许能好点。要不就继续增大cascode的阻抗吧,加gain boosting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2-12-11):
回复 网友B:
现在看到这篇论文,请问有Tape-out验证这一电路吗?性能、良率如何?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研究结果如何,有可行性吗,多谢?

网友:
围观一下,静等下文。

网友:
回复 网友D:
重新设计指不用这种补偿方法,还是失配方面的调整?呵呵,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2004TOCS.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Scheme for LDO Voltage Regulator.pdf

LDO

网友:
好难整啊!

网友(2013-01-25):
这么多人喜欢玩这种技术,吃惊

网友(2013-04-08):
我刚刚仿过这个电路,有点小疑问的就是current mirror的尺寸,paper中用的AMI0.5um的工艺,电流镜尺寸分别为3/3和15/3,希望得到1:5的copy,但是我用同样的工艺同样尺寸仿真结果是1:20多,后来我减小了最右侧15/3管子的尺寸才得到1:5的copy,虽然可能我的工艺文件的参数不能完全和paper的一致,但既然都是AMI05,我想应该差不了多少吧,真奇怪!

另外本身从current mirror设计来讲,Length=5倍最小尺寸,合适嘛?我们实际电路中都是用10um的length,对于0.5um工艺而言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你把电流减小就会好一些,还有看看你的压控端的输入是不是输入电压太低了,这个电路肯定能做出来,别急,加油吧。

网友:
多谢楼主回复,我去试试改改电流,压控端电压是指Vout?应该不低,DC还是稳定的
楼主最后仿出来了嘛?流片了没?性能怎么样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有,只是自己做做而已,帮着本科毕设的学生做了一个,仿真结果没问题

网友(2013-05-15):
刚看到这个帖子,之前PMIC中用过这个结构,流片结果是稳定性不错,就是输出电压精度有些偏差,在可接受范围。没有用到paper中尺寸,cascode尺寸倒比比较合适。供参考

网友(2013-10-30):
回复 网友G:

刚看到这个帖子,之前PMIC中用过这个结构,流片结果是稳定性不错,就是输出电压精度有些偏差,在可接受范围。没有用到paper中尺寸,cascode尺寸倒比比较合适。供参考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技术,我用的完全是paper里的尺寸,但是发现仿真得到的频率响应(Vout)的零点非常低,好像达不到几十KHz,Iout的频率响应的零点比较高,不知道paper里那个图是指哪个响应?
而且接进LDO之后,整个环路响应好像也没看到几十KHz的零点。搞得都想直接用Esr补偿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用这个技术,我用的完全是paper里的尺寸,但是发现仿真得到的频率响应(Vout)的零点非常低,好像达不到几十KHz,Iout的频率响应的零点比较高,不知道paper里那个图是指哪个响应?
而且接进LDO之后,整个环路响应好像也没看到几十KHz的零点。搞得都想直接用Esr补偿了。

请问你能发一下你仿真的图么,Iout(s),Vout(s)都行,谢谢!

网友:
你VCCS的輸出阻抗要愈高愈好
才不會影響

网友(2014-09-24):
这个电路注定电流不能太大吗

网友: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跟这个贴,1:5电流镜的那个输出节点应该接到哪里?直接接到输出还是接到电阻中间?

网友(2015-04-17):
请问论文中的iout为什么是SC1/(1+C1/gm1/S)

网友(2015-07-20):
好东西,下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2016-03-30):
我正在做这个LDO。LDO开环增益怎么测呀?增益75DB合适吗?

网友(2021-06-08):
消除直流的电流, 不大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