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cs跑uvm,遇上timeout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各位:
      最近在学UVM,按照书上的例子弄了个简单的跑一下,结果使用vcs的时候,每次都是到9200ns的时候自动停止了,而使用irun跑的时候不会这样,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呢?我实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呀。
      VCS的信息:
UVM_INFO:@ 0:reporter [RNTST] Running test my_case0...
UVM_WARNING @ 0: uvm_test_top.env [UVM_DEPRECATED] build()/build_phase() has been called explicitly,outside of the phasing system. This usage of build is deprecated and may lead to unexpected behavior.
now trans num is   1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UVM_ERROR /opt1/eda_tools/synopsys/vcsmx_vF/etc/uvm-1.1/base/uvm_phase.svh(1203) @9200:reporter [PH_TIMEOUT] Default phase timeout of 9200 hit. All processes are waiting,indicationg a probable testbench issue.Phase 'main' ready to end
UVM_WARNING @ 9200 : main [OBJTN_CLEAR] Object 'uvm.uvm_sched.main' cleared objection counts for main
      而用nc的irun跑出的信息如下:
UVM_INFO @ 0: reporter [RNTST] Running test my_case0...
UVM_WARNING @ 0: uvm_test_top.env [UVM_DEPRECATED] build()/build_phase() has been called explicitly,outside of the phasing system .This usage of build is deprecated and may lead to unexpected behavior.
now trans num is     1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now trans num is     2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now trans num is     3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now trans num is     4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now trans num is     5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now trans num is     6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now trans num is     7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now trans num is     8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now trans num is     9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now trans num is     10
hahaha ........ Compare SUCCESSFULLY
.....
.....
Simulation completed via $finish(1) at time 141290 NS + 79

楼主:
哦。不好意思,刚才找到了暂时解决的办法,在执行simv时候加上 +UVM_TIMEOUT=1000000就能全跑出来了。可是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这还是一个很小的仿真程序,要是大点的都不知道要设多大的TIMEOUT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软件的设置文件里面的timeout默认值有关系,看你加的参数就知道了,不过这两个软件的设置文件是什么我不太清楚,你应该找到以后把里面的timeout值修改到目前这个10000000,应该就能一劳永逸了。

网友(2013-06-06):
兄弟,你肯定是某个phase没有drop,所以导致超时

网友:
default应该是9200s,已经很长了,你怎么是9200ns?

网友(2014-03-25):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问题如何解决的?解决了吗?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讨论一下哈。

网友:
我是在VCS调用verdi的时候 编译能过,但是仿真时报这个错误

网友A(2014-05-30):
回复 楼主:

    你的timescale没设,
     VCS  -timescale=1ns/1ps ....

网友:
did it remained suolveless?

网友(2014-09-02):
回复 楼主:

   我这边出现的问题正好相反,仿真时间直接跑不动,在第0 ns的时候就finish掉了,不清楚为什么,log文件如下:
ncsim> run
----------------------------------------------------------------
CDNS-UVM-1.1d (13.20-p002)
(C) 2007-2013 Mentor Graphics Corporation
(C) 2007-2013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C) 2006-2013 Synopsys, Inc.
(C) 2011-2013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
----------------------------------------------------------------
UVM_INFO @ 0: reporter [RNTST] Running test my_test...
UVM_WARNING @ 0.0 ns: uvm_test_top.env [UVM_DEPRECATED] build()/build_phase() has been called explicitly, outside of the phasing system. This usage of build is deprecated and may lead to unexpected behavior.

--- UVM Report catcher Summary ---

Number of demoted UVM_FATAL reports  :    0
Number of demoted UVM_ERROR reports  :    0
Number of demoted UVM_WARNING reports:    0
Number of caught UVM_FATAL reports   :    0
Number of caught UVM_ERROR reports   :    0
Number of caught UVM_WARNING reports :    0

--- UVM Report Summary ---

** Report counts by severity
UVM_INFO :    1
UVM_WARNING :    1
UVM_ERROR :    0
UVM_FATAL :    0
** Report counts by id
[RNTST]     1
[UVM_DEPRECATED]     1
Simulation complete via $finish(1) at time 0 FS + 179
/opt/cadence/INCISIV132/tools/methodology/UVM/CDNS-1.1d/sv/src/base/uvm_root.svh:457     $finish;
ncsim> exit

请问有见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也解决了,sequence中没有start phase,找了半天才找到demo中的这个问题

网友(2014-11-18):
楼主我想问下,什么原因会造成验证的时候会出现timeout,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一直不清楚。

网友:
加上timescale选项应该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9楼正解,牛逼,没有设置timescale,我一直以为timescale要在sv文件里面设置,老是出错,原来可以还可以在makefile中设置

网友:
9楼正解,牛逼,我一直以为timescale需要在sv文件中设置,原来可以直接在makefile中设置,赞

网友(2016-11-22):
虽然我遇到的不是这个问题,但也来学习下

网友:
为什么跟timescale有关系呢?

网友(2019-08-05):
补充一下:如果打印出来timeout的时间和你在testlist中设的一致的话,此时只有增大timeout的时间才有效。

网友(2022-06-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的确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