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段CASE语句用ISE布局布线为何会用到MEMORY?&如何避免用到RAM?

楼主(2012-06-06):
用ISE IMPLEMENT DESIGN后显示:
Number of 18k BlockRAM used :1
TOTAL MEMORY  USED: 18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用到MEMORY?~~~求如何避免使用MEMORY? 谢谢~

试验了下,如果a[7:0]不是INPUT信号而是REG的话就没有MEMORY,
另外,如果a[7:0]是INPUT信号,但CASE只有下面这几个值的话也没有用到MEMORY,
   case(a)
    8'h00:  d<=8'h63;
  8'h01:  d<=8'h7c;
    8'h02:  d<=8'h77;
    8'h03:  d<=8'h7b;
    8'h04:  d<=8'hf2;//
   default:  d<=8'h00;

但是CASE后面的值多了就有MEMORY,下面的代码综合后就有MEMORY~~~
代码如下: module sbox_1(a,rst,d,clk);
input [7:0] a;
input clk,rst;
output reg[7:0] 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d<=8'h0;
else
case(a)
    8'h00:  d<=8'h63;
  8'h01:  d<=8'h7c;
    8'h02:  d<=8'h77;
    8'h03:  d<=8'h7b;
    8'h04:  d<=8'hf2;//
    8'h05:  d<=8'h6b;
    8'h06:  d<=8'h6f;
    8'h07:  d<=8'hc5;
    8'h08:  d<=8'h30;
    8'h09:  d<=8'h01;
    8'h0a:  d<=8'h67;
    8'h0b:  d<=8'h2b;
    8'h0c:  d<=8'hfe;
    8'h0d:  d<=8'hd7;
    8'h0e:  d<=8'hab;
    8'h0f:  d<=8'h76;
    8'h10:  d<=8'hca;
    8'h11:  d<=8'h82;
    8'h12:  d<=8'hc9;
    8'h13:  d<=8'h7d;
    8'h14:  d<=8'hfa;
    8'h15:  d<=8'h59;
    8'h16:  d<=8'h47;
    8'h17:  d<=8'hf0;
    8'h18:  d<=8'had;
    8'h19:  d<=8'hd4;
    8'h1a:  d<=8'ha2;
    8'h1b:  d<=8'haf;
      8'h1c: d<=8'h9c;
    8'h1d: d<=8'ha4;
    8'h1e: d<=8'h72;
    8'h1f: d<=8'hc0;
    8'h20: d<=8'hb7;
    8'h21: d<=8'hfd;
    8'h22: d<=8'h93;
    8'h23: d<=8'h26;
    8'h24: d<=8'h36;
    8'h25: d<=8'h3f;
    8'h26: d<=8'hf7;
    8'h27: d<=8'hcc;
    8'h28: d<=8'h34;
    8'h29: d<=8'ha5;
    8'h2a: d<=8'he5;
    8'h2b: d<=8'hf1;
    8'h2c: d<=8'h71;
    8'h2d: d<=8'hd8;
    8'h2e: d<=8'h31;
    8'h2f: d<=8'h15;
    8'h30: d<=8'h04;
    8'h31: d<=8'hc7;
    8'h32: d<=8'h23;
    8'h33: d<=8'hc3;
    8'h34: d<=8'h18;
    8'h35: d<=8'h96;
    8'h36: d<=8'h05;
    8'h37: d<=8'h9a;
    8'h38: d<=8'h07;
    8'h39: d<=8'h12;
    8'h3a: d<=8'h80;
    8'h3b: d<=8'he2;
    8'h3c: d<=8'heb;
    8'h3d: d<=8'h27;
    8'h3e: d<=8'hb2;
    8'h3f: d<=8'h75;
    8'h40: d<=8'h09;
    8'h41: d<=8'h83;
    8'h42: d<=8'h2c;
    8'h43: d<=8'h1a;
    8'h44: d<=8'h1b;
    8'h45: d<=8'h6e;
    8'h46: d<=8'h5a;
    8'h47: d<=8'ha0;
    8'h48: d<=8'h52;
    8'h49: d<=8'h3b;
    8'h4a: d<=8'hd6;
    8'h4b: d<=8'hb3;
    8'h4c: d<=8'h29;
    8'h4d: d<=8'he3;
    8'h4e: d<=8'h2f;
    8'h4f: d<=8'h84;
    8'h50: d<=8'h53;
    8'h51: d<=8'hd1;
    8'h52: d<=8'h00;
    8'h53: d<=8'hed;
    8'h54: d<=8'h20;
    8'h55: d<=8'hfc;
    8'h56: d<=8'hb1;
    8'h57: d<=8'h5b;
    8'h58: d<=8'h6a;
    8'h59: d<=8'hcb;
    8'h5a: d<=8'hbe;
    8'h5b: d<=8'h39;
    8'h5c: d<=8'h4a;
    8'h5d: d<=8'h4c;
    8'h5e: d<=8'h58;
    8'h5f: d<=8'hcf;
    8'h60: d<=8'hd0;
    8'h61: d<=8'hef;
    8'h62: d<=8'haa;
    8'h63: d<=8'hfb;
    8'h64: d<=8'h43;
    8'h65: d<=8'h4d;
    8'h66: d<=8'h33;
    8'h67: d<=8'h85;
    8'h68: d<=8'h45;
    8'h69: d<=8'hf9;
    8'h6a: d<=8'h02;
    8'h6b: d<=8'h7f;
    8'h6c: d<=8'h50;
    8'h6d: d<=8'h3c;
    8'h6e: d<=8'h9f;
    8'h6f: d<=8'ha8;
    8'h70: d<=8'h51;
    8'h71: d<=8'ha3;
    8'h72: d<=8'h40;
    8'h73: d<=8'h8f;
    8'h74: d<=8'h92;
    8'h75: d<=8'h9d;
    8'h76: d<=8'h38;
    8'h77: d<=8'hf5;
    8'h78: d<=8'hbc;
    8'h79: d<=8'hb6;
    8'h7a: d<=8'hda;
    8'h7b: d<=8'h21;
    8'h7c: d<=8'h10;
    8'h7d: d<=8'hff;
    8'h7e: d<=8'hf3;
    8'h7f: d<=8'hd2;
    8'h80: d<=8'hcd;
    8'h81: d<=8'h0c;
    8'h82: d<=8'h13;
    8'h83: d<=8'hec;
    8'h84: d<=8'h5f;
    8'h85: d<=8'h97;
    8'h86: d<=8'h44;
    8'h87: d<=8'h17;
    8'h88: d<=8'hc4;
    8'h89: d<=8'ha7;
    8'h8a: d<=8'h7e;
    8'h8b: d<=8'h3d;
    8'h8c: d<=8'h64;
    8'h8d: d<=8'h5d;
    8'h8e: d<=8'h19;
    8'h8f: d<=8'h73;
    8'h90: d<=8'h60;
    8'h91: d<=8'h81;
    8'h92: d<=8'h4f;
    8'h93: d<=8'hdc;
    8'h94: d<=8'h22;
    8'h95: d<=8'h2a;
    8'h96: d<=8'h90;
    8'h97: d<=8'h88;
    8'h98: d<=8'h46;
    8'h99: d<=8'hee;
    8'h9a: d<=8'hb8;
    8'h9b: d<=8'h14;
    8'h9c: d<=8'hde;
    8'h9d: d<=8'h5e;
    8'h9e: d<=8'h0b;
    8'h9f: d<=8'hdb;
    8'ha0: d<=8'he0;
    8'ha1: d<=8'h32;
    8'ha2: d<=8'h3a;
    8'ha3: d<=8'h0a;
    8'ha4: d<=8'h49;
    8'ha5: d<=8'h06;
    8'ha6: d<=8'h24;
    8'ha7: d<=8'h5c;
    8'ha8: d<=8'hc2;
    8'ha9: d<=8'hd3;
    8'haa: d<=8'hac;
    8'hab: d<=8'h62;
    8'hac: d<=8'h91;
    8'had: d<=8'h95;
    8'hae: d<=8'he4;
    8'haf: d<=8'h79;
    8'hb0: d<=8'he7;
    8'hb1: d<=8'hc8;
    8'hb2: d<=8'h37;
    8'hb3: d<=8'h6d;
    8'hb4: d<=8'h8d;
    8'hb5: d<=8'hd5;
    8'hb6: d<=8'h4e;
    8'hb7: d<=8'ha9;
    8'hb8: d<=8'h6c;
    8'hb9: d<=8'h56;
    8'hba: d<=8'hf4;
    8'hbb: d<=8'hea;
    8'hbc: d<=8'h65;
    8'hbd: d<=8'h7a;
    8'hbe: d<=8'hae;
    8'hbf: d<=8'h08;
    8'hc0: d<=8'hba;
    8'hc1: d<=8'h78;
    8'hc2: d<=8'h25;
    8'hc3: d<=8'h2e;
    8'hc4: d<=8'h1c;
    8'hc5: d<=8'ha6;
    8'hc6: d<=8'hb4;
    8'hc7: d<=8'hc6;
    8'hc8: d<=8'he8;
    8'hc9: d<=8'hdd;
    8'hca: d<=8'h74;
    8'hcb: d<=8'h1f;
    8'hcc: d<=8'h4b;
    8'hcd: d<=8'hbd;
    8'hce: d<=8'h8b;
    8'hcf: d<=8'h8a;
    8'hd0: d<=8'h70;
    8'hd1: d<=8'h3e;
    8'hd2: d<=8'hb5;
    8'hd3: d<=8'h66;
    8'hd4: d<=8'h48;
    8'hd5: d<=8'h03;
    8'hd6: d<=8'hf6;
    8'hd7: d<=8'h0e;
    8'hd8: d<=8'h61;
    8'hd9: d<=8'h35;
    8'hda: d<=8'h57;
    8'hdb: d<=8'hb9;
    8'hdc: d<=8'h86;
    8'hdd: d<=8'hc1;
    8'hde: d<=8'h1d;
    8'hdf: d<=8'h9e;
    8'he0: d<=8'he1;
    8'he1: d<=8'hf8;
    8'he2: d<=8'h98;
    8'he3: d<=8'h11;
    8'he4: d<=8'h69;
    8'he5: d<=8'hd9;
    8'he6: d<=8'h8e;
        8'he7: d<=8'h94;
         8'he8: d<=8'h9b;
         8'he9: d<=8'h1e;
         8'hea: d<=8'h87;
         8'heb: d<=8'he9;
         8'hec: d<=8'hce;
         8'hed: d<=8'h55;
         8'hee: d<=8'h28;
         8'hef: d<=8'hdf;
         8'hf0: d<=8'h8c;
         8'hf1: d<=8'ha1;
         8'hf2: d<=8'h89;
         8'hf3: d<=8'h0d;
         8'hf4: d<=8'hbf;
         8'hf5: d<=8'he6;
         8'hf6: d<=8'h42;
         8'hf7: d<=8'h68;
         8'hf8: d<=8'h41;
         8'hf9: d<=8'h99;
         8'hfa: d<=8'h2d;
         8'hfb: d<=8'h0f;
         8'hfc: d<=8'hb0;
         8'hfd: d<=8'h54;
         8'hfe: d<=8'hbb;
         8'hff:  d<=8'h16;
   default:  d<=8'h00;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后面的值太多了,tool 如果只用组合逻辑完成 synthesis, timing 过不了,所以 tool 自动选择用 memory。

这段 code 看上去就是查表,tool 以人的思维来 synthesis 很正常了。

变态的做法就是将 case 改成 if...else... 就没有 memory了。

比较好的方法是做成几个 case,根据 input  的高 bit 来选择用哪一个 case。

以时序逻辑和组合逻辑分开来描述组合逻辑部分:

case ( a[7:4] )
  4'h0 : d = m0;
  4'h1 : d = m1;
  ...
endcase

case ( a[3:0] )
  4'h0 : m0 = xx;
  4'h1 : m0 = yy;
  ...
endcase

case ( a [3:0] )
  4'h0 : m1 = zz;
  4'h1 : m1 = pp;
  ...
endcase

...

网友:
这个是你编译器设置的,不要自动选择RAM!

网友:
如LS所说,你检察下ISE设置,
同时,如果你的值是不变的,可以考虑使用ROM的形式储存,更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把最后一个CASE的值改成IF ELSE 实现于是就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设置过SYNTHESIS->属性->ROM EXTRACTION不选....木有用~~是指这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