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SB连接两台PC机?

楼主(2012-06-06):
两台PC机之间能不能通过USB线连接?如果可以,是不是得基于操作系统自己编写USB驱动程序?

网友:
据我了解一般的 PC 是不可以的,一般的 PC 上都是 USB 的 host。

在不考虑 OTG 的情况下 USB 连接方式:

1 host -->> device

2. host -->> hub

3. hub -->> 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增加外部设备可以实现吧?串口可以达到USB的速度?

网友:
有这样的转接线卖,我有见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两端都是USB?

网友(2012-07-11):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有见到过,你可以去taobao找下

网友(2012-08-31):
普通两台电脑不行的吧,USB3.0的有一个功能Debug Capability,好像有类似的功能,直接支持相连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