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kill能不能实现这样的功能?

楼主(2012-06-06):
运行函数后,在layout 窗口拉一个矩形,然后函数读取这个矩形的左上角和右下角坐标,自动在这个矩形框里最大化的填充接触孔阵列,接触孔的尺寸和间距都是固定的,请高人给些指点,都要用到那些函数啊??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具体函数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见高手用过

网友:
可以用user entry function,比如enterBox()函数来让用户输入一个矩形,获取起始和结束点的坐标,也就是矩形两个顶点的坐标,然后就是用循环语句在这个区域内画图形,画图形用dbCreate***()函数,例如dbCreateRect()画矩形,dbCreatePolygon()画多边形等。
      函数的应用具体自己查skill的manual。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等我琢磨好了再来回复。

网友:
这个功能laker就有,很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功能IC61有,如果用51那就要看看TTB(Toubo Tool Box)文档,好像也有这个。不需要开发SKILL

网友:
用rodCreateRect()吧,这样代码简单容易诶

网友(2014-01-23):
请问laker如何画正多边形呢

网友:
enterbBox()
rodCreateRect()
用这两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21):
主要是获取正四边形的两顶点坐标比较难啊,有正多边形 有正四边形  还有不规则的多边形。有不同的相邻两层两两相交得到的两个顶点。最好先把正多边形转换成多个正四边形。这样用正四边形两两相交来简化,PATH也要先这样处理。 用相邻两层的版图层在确定要打的孔,也就能实现盲打孔了,呵呵,最后打孔最好打一次阵列的。用调用PCELL.这样少了好多开始设置参数啊。比如孔大小,间距,包孔等。以后换工艺就加载不同工艺库的。

网友:
可以设置的 我现在就这样用

网友(2014-11-05):
skill看起来确实很头疼,各种函数,感觉想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skill代码!谢过~

网友(2015-08-28):
这个应该比较好实现,不过请问用途是什么?
谁告诉我实用的理由,我来写~

网友(2017-01-01):
回复 网友B:

   对的,之前我见过有公司的pcell就是这么做的。这样打孔很方便。   但是您能够描述的更清楚一些吗?具体怎么做啊?skill初学,有很多地方还是不懂。
   谢谢!

网友:
617上已经有LZ说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IC61要怎么使用这个功能?

网友(2017-03-18):
有想法,这个可以想想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