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下用FIR滤波器核问题,谢谢

楼主(2012-06-06):
FIR开机运行正常,但全局复位后,FIR输出就有问题了.MODELSM看到:复位完成后,FIR输出的时间早了一些,就是说latency不一样.(开机后FIR等了34个时钟才有数据输出,而复位后FIR等了17个时钟就有数据输出了)..........FIR的输入时序没有问题.

楼主:
两次的FIR输入数据一样
输出时间不一样,且输出数据不同
设计的是37阶滤波,2个通道.

感觉就像是:对FIR核进行复位后,内部逻辑没有完全复位到.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能不能私聊一下,我的QQ:279370709

网友:
你是不是不是每级寄存器都加了复位阿?

楼主:
是啊,每级都有复位。

其实,我在开机的时候也有一次复位的(图上可以看见),
等于说,开机的复位没有问题,但运行一会的复位恢复就不正常了

网友:
我的FIR都是自己写的,没用过IP

网友(2013-07-11):
求  大神帮助!!!  我的FIR 什么都没有出。。。

网友:
某歌搜索“直接型FIR的FPGA设计”或者“DSP in FPGA:FIR滤波器”

也许会有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