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振荡器里面的比较器

楼主(2012-06-06):
设计BUCK DCDC的控制电路时,发现振荡器里面的比较器设计不当可能引起系统振荡,有大侠知道比较器的哪些指标对DCDC系统稳定性有影响吗?

网友:
只知道比较器的延时过大是会引入很大噪声 造成电路抖动什么的

网友:
振荡器中比较器主要指标有
1、精度,包括增益和失配;
2、速度,比较器带来的延迟;
3、噪声
1和2带来的问题是振荡频率与设计不符,3会引入抖动。对DCDC系统来说,可能会导致不稳定,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如果是current mode control那你的ramp的斜率相关到斜坡补偿,如果osc设计的可靠性有问题,会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也许会有sub-harmonic

网友:
PM是否也会有影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器工作在开环状态下,应该不需要考虑相位裕度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我用的是两级开环比较器,之前设计的比较器放到搭的系统里会出现第一个图那样的波形,让输出抖动;后来重新设计了比较器,就是把增益设计的高点了,波形就对了一些,如第二个图,但是不知道比较器的增益带宽什么的,到底与系统要怎么联系起来考虑,请大虾指点

网友:
回复  bandgap

谢谢您的回答,我用的是两级开环比较器,之前设计的比较器放到搭的系统里会出现 ...
引用 网友C:

看不见图,比较器本身没有稳定性一说,重点关注ramp的斜率(影响ramp compensation),EA输出的线性范围(超出其范围EA的gain大幅度降低),以及后级PWM信号产生比较器的特性(是否需要r-2-r,以及propagation delay等)

网友(2012-07-06):
r-2-r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