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6-06):
ERC显示的问题:

ntapNP{@NTAP not connected to power

  NOT NET NTAP:1 "VDD" "?VDD?" "VCC" "?VCC?"

}

ptapNP{@PTAP not connected to ground

  NOT NET NTAP:1 "GND" "?GND?" "VSS" "?VSS?"

}

通过查看具体位置,问题都出现在我的PAD里面。这是不是PAD没有供电上啊??

extraction report中的warning: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QB50080MWC"(这个cell是PAD)

----------------------------------------------------

WARNING:  Open circuit - Same name on different nets:

          Name:  "GND"

          (1)  at location  (0,133.23)  on layer  6 "M1"  on net id  2

          (2)  at location  (210,44.94)  on layer  36 "M2"  on net id  2

          (3)  at location  (0,44.94)  on layer  36 "M2"  on net id  2

          (4)  at location  (210,133.23)  on layer  6 "M1"  on net id  2

          (5)  at location  (210,167.49)  on layer  6 "M1"  on net id  14

          (6)  at location  (0,167.49)  on layer  6 "M1"  on net id  14

          The name was assigned to net 2 .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AS0832_TOP_PAD"

  --------------------------------------------------------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求指导啊

网友:
没加pad fill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的

网友:
pad 很多就是有erc的,可以适当的waive

softconnect要查下, psub2 画了没,

会影响lvs的

网友:
你的这部分的power和ground的名称是什么?

网友:
嗯, 确实, 有些SMIC IO PAD单独过不了ERC的情况我也遇见过 ptap和mntopg 什么的, 一查都在IO里面!

顺便: SMIC没有PSUB2 laye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答。我用的是HHNEC的库,貌似找不到psub2
还有一个问题,IO filler将VDD连接上了,但是GND连到外面的那圈宽的guard ring上去了。感觉就是filler没有将PAD连接形成一个环。filler出现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库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VDD,GND。加的filler将VDD连接上了,但是GND连到外面的那圈宽的guard ring上去了。感觉就是filler没有按我想要的将PAD连接形成一个环。filler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HHNEC的库,没看到psub2啊?
还有,加的IO filler将VDD连接上了,但是GND连到外面的那圈宽的guard ring上去了。感觉就是filler没有按我想要的将PAD连接形成一个环。filler出现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库的问题

网友:
回复  chris_li

    我用的是HHNEC的库,没看到psub2啊?
还有,加的IO filler将VDD连接上了,但是G ...
引用 网友D:

你先确定一下单独的IO是否可以跑过LVS!是否有ERC错误!

网友:
extraction report中的warning: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QB50080MWC"(这个cell是PAD)

----------------------------------------------------

WARNING:  Open circuit - Same name on different nets:

          Name:  "GND"

          (1)  at location  (0,133.23)  on layer  6 "M1"  on net id  2

          (2)  at location  (210,44.94)  on layer  36 "M2"  on net id  2

          (3)  at location  (0,44.94)  on layer  36 "M2"  on net id  2

          (4)  at location  (210,133.23)  on layer  6 "M1"  on net id  2

          (5)  at location  (210,167.49)  on layer  6 "M1"  on net id  14

          (6)  at location  (0,167.49)  on layer  6 "M1"  on net id  14

          The name was assigned to net 2 .

   Extraction Errors and Warnings for cell "AS0832_TOP_PAD"

  --------------------------------------------------------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在toplevel,基本可以忽略,

erc看下地方就行,

按理说pad filler是应该把所有vdd,gnd连到一起, 起连接的作用,

hhnec 不一定叫PSUB2 ,可能是别的名字,是differ each ground potential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菜鸟还是挺迷糊的
   psub2是不是就是P型衬底啊?为什么要differ each ground potential 呢

网友:
会不会是在floorplan中的Macro/pad connect时没连好导致ope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