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tcad 2010 在服务器上怎么破解

楼主(2012-06-06):
安装的64位的。 破解的软件都是在windows下的。linux下怎么破解??

网友:
在自己电脑作个lic放进去不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的自己本上的license。在自己本上能运行。但是在服务器上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肯定不行啦,生产lic时候要用server的mac地址

包括KeyGen.exe里面

不过我是32位的,如果是这个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搞定了。当时有个地方选错了。

网友(2013-05-24):
我等一下來試試~~

网友(2013-12-21):
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