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执行coupled和decoupled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2-06-06):
QRC执行coupled和decoupled模式的区别是什么?我知道的是:coupled是考虑相邻配线的影响,decoupled是对GND的RC抽出。
1,相邻配线的影响包括相邻的上下层的配线的影响吗?比如M2的信号线,会考虑与它交叉的M1和M3的配线对它的电容值吗?
2,有一根M2的信号,加了上下左右的shiled,要想知道它的容量,在执行QRC时,应该选那种模式呢?
请高人指教!

网友:
这就是所谓2.5D和3D的extraction
45nm以上的工艺,多半没有3D,勉强有个2.5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不是很明白,请明示。多谢!

网友:
当然是coupled 更保守(放心)了, decoupled会转化成对gnd的电容, 不准的,

网友(2012-08-16):
回复 网友B:

    你好!问一下我在assura中用RCX提取寄生电容,如果选coupled模式的话,是不是提取出来的寄生电容既有每层金属对地的电容,也有各金属层之间的电容??
    不好意思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对IO PAD进行RCX参数提取,怎样得到一个集总的电容?提取出av-extracted模式只是给出了分布小电容,我希望大概估计出一个值来确定包跨PAD在内的稳定性
   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要在问一个:rcx的output的输出格式中有av_extracted,dspf,spice等,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某一种格式就对应上述的集总电容呢

网友(2018-07-12):
回复 网友C:

   这个只是不同的寄生参数的格式呢!av_extracted是可视化的!其他的是不同格式文本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