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怎么报两点之间的delay,只是两点之间

楼主(2012-06-07):
比如,我给出 -from 和 -to. 只要求PT报告delay,只一个数值,不需要报告slack啥的那些繁琐的一长串。 更进一步要求,给出很多pair的 -from 和-to 的list,要求PT只报告出每一对的delay,两点之间的delay, 不需要一个完整的setup或者hold的报告。我曾经试过 report_timing 的summary选项。但是它很搞,它报告出来的是两个DFF之间的combinational的纯delay,而我想要path delay,这是要包含前面的DFF的delay的。 写个脚本去处理这件事情吧,不甘心,难道PT就不能干这事?没有前人搞过?

楼主:
这种报告delay我觉得还是常用的,比如,一个bus,输出到输出端口,需要报告所有线的delay,看是否能尽同时到达出口端。

网友:
get_attr [get_timing_path  -from xxx -to  xxx ] launching_path_delay

可以搞定的,

-path summary 只报slack,

楼主:
没有 launching_path_delay 这个变量啊,兄弟

网友:
report_attr  [get_timing_path XXX]  -app

看看,  看看所有变量

网友(2022-01-05):
楼主,该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