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SNP gain compression

楼主(2012-06-07):
在ADS 中使用SNP 控件,SNP中只包含了电路的S参数,能够进行GAIN compression 仿真吗?

网友(2012-12-25):
这是可以的,增益就是正向传输系数,比如s2p文件,是个2端口网络,所以s21就是增益。

网友:
我想问你,你在ADS中怎么调取SNP模块?ADS中最大只有S10P模块,我现在要S32P,该怎么办?有没有方法啊?

网友(2018-09-04):
非常感谢大大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