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uvm的transaction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各位:
      最近正在学习UVM的transaction与sequence。好像是说,用`uvm_do(my_tr)就能完成以下四个过程:
                           my_tr= my_transaction::type_id::create("my_tr");
                           start_item(my_tr);
                           assert(my_tr.randomize());
                           finish_item(tr);
     问题是,书上的例子是my_transaction中的所有field都是随机化的,但是我需要传送的transaction是有一些值得是从文件中读取的。比如说,我想给DUT发图像数据,因此,希望my_transaction中的r、g、b不采用随机值,而是采用从bmp中读取的数值,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另外,我还需要给DUT进行配置,需要另外一个config_transaction,但是总线配置有时候不光有write操作,还有read操作,这个时候的transaction与sequence该怎么弄呢?

网友:
可以用constraint来random出不同的transaction,用sequence来发不同的transaction,用sequence套几个不同的sequence。
你可以把sequence做成random的,让它发你文件中的transaction。反正就是constraint和sequence。

网友:
可以在post_randomize()函数里加上把bmp的值赋给transaction对应对象的操作,这个函数是一个虚函数,可以重载的。

网友:
对头
还有就是 把那几个field的random关掉, 好像是rand_mode() 这个内嵌方法?

网友:
用`uvm_do_with也可以

网友(2013-04-02):
是这么回事?

网友:
和VMM的transaction是一回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VMM不懂啊。

网友:
二楼好像是正确的。

网友(2013-05-05):
mentord的cookbook貌似所`uvm_do的效率不高,还不如直接用start_item(my_tr);  finish_item(tr);这样就不需要随机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