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楼主(2012-06-07):
LDO中为什么pass管的驱动电压越高,输出的阻抗变小呢??求解,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
工作在线性区的Pass transistor, R=1/K*(W/L)*(Vgs-Vth),所以驱动电压越大,输出电阻越小,回去翻翻书吧。

网友:
Since the output resistor is the big signal model,and it is proportinal to the current that flows through the pass transis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成反比的吧?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可以是客观分析,也可以是理论分析!

网友:
与IV特性曲线成平方关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反比,LDO我之前做过,输出电阻主要和电流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LDO的pass transistor是工作线性区??《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Scheme forLDO Voltage Regulators》怎么说是工作饱和区呢,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楼上几个都是在扯淡

LDO可以看成一个变阻器,为了维持恒定的输出电压,负载变重,LDO的输出阻抗就要变小,负载变轻,LDO的输出阻抗自然就变大了(不理解可以想一下两种极限情况,当输出接地,和输出开路)。

如何来通过反馈改变PASS TRANSISTOR的输出阻抗呢,直观上来说就是负反馈来调节其的GATE电压。

这么解释不知道楼主明白了吗?

网友(2013-05-09):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ro=1/(人ID), ID=0.5K'W/L (VGS-VTH)^2,所以输出电流ID变大,VGS变大,输出小信号电阻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