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电路同步问题

楼主(2012-06-07):
各位兄弟姐妹么,小弟请教异步电路的同步问题,还请各位不唠指教啊。
1 快时钟同步到慢时钟有什么好的方法。
2 慢时钟同步到快时钟有什么好的方法。

或者给位有时钟同步方法的经验,就请拿出来讲讲啊。谢谢了。

网友:
快时钟到满时钟用个握手
满时钟到快时钟用快时钟采就好了

网友:
首先要明确时钟之间的关系,然后要看同步的信号,1bit和多bits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bit同步最基本的是两个寄存器组成的同步器,其它的由这个同步器变化而来。
多bits一般采用握手机制和fifo。

你还是先看一下跨时钟域设计的相关资料吧。

网友:
要看你的场景了,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方式,没有个是万能的。一般常用的好像是4还是5种

网友:
老掉牙的话题 为什么不去翻翻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