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做DFT Compiler的时候定义的test_mode端口是干什么用的?(已解决)

楼主(2012-06-07):
请问做DFT Compiler的时候定义的test_mode端口是干什么用的?我看的所有资料里边都有定义这个端口,但是我定义了以后,发现没有地方用的上呀,综合完了以后都是空端口在那闲置着?

网友:
test_mode is for ATE test logic,
generally,
test_mode = 0 means working mode, the design/IC will work as expected.
test_mode !=0 means ATE test, such as bist/digital scan chain(just as DFT compiler doing)/ntree test/ ..... ,used to pick out the bad chi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说明我也看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
进测试模式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义的ScanEnable类型的scan_enable端口,不是就是进入测试模式的选择端口吗?

网友:
不知道是ASIC还是SOC的设计,很多ASIC可以把测试用到的pin直接分配外部pin来控制,比较直观。比如MCU一类的芯片,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多资源分配足够外部pin来做测试用,里面会有test controller一类的逻辑,产生一个内部test mode信号。

网友:
mcu是没有pin,

一般的ASIC 都有test mode选择的, 不过很多情况下是复用某个别的pin,

test mode是控制test和func mode
scan enable是控制scan shift和capture 模式, 两个都可以复用别的,作用不一样的,

test mode不一定是为了scan,也可以为了别的模式,比如mbist,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果然讲的明白,不过我用set_dft_signal定义了test_mode以后,综合出来它就是一个空置的端口,没有跟任何cell连接,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吗?以后哪里会用到它?用到的时候它会自动连接吗?麻烦版主大人了,本人实在太菜鸟~~

网友:
我并没有用过dft compiler,所以意见仅作参考,这个工具很专业,没有熟手带你么?不建议完全自学这个工具

1. 实际chip里面, testmode肯定会连到某个cell, 一般是latch。
2. ATE 测试时候用。例如scan/bist/ntree.
3. designer 应该会去考虑这个连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还是学生,没有人带,导师对这个方向也不懂,就是自己琢磨,从综合到版图都是我自己,悲催呀~~

网友:
唉,我也是,悲剧了!我们可以一起研究,可以的话!加我Q574707320

网友:
我也是,可以一起研究么?我目前在搞ICC,问题一大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的是encounter~~~

网友:
恭喜你了。这个digital back-end入门最难的。慢慢来,不要灰心,如果dft compiler 是synopsys的东西,建议你可以申请一个id上synopsys网站去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注册一个~~

网友:
我来回答你吧 , test_mode信号在有的设计里面确实是用不到的
test_mode的作用是在该信号有效时,对不可测试和不需要测试的逻辑进行BYPASS处理,如PLL,时钟门控等等,以提高测试覆盖率。

test_mode信号需要在代码设计的时候就加入到RTL代码逻辑里面去,并留出端口,在做DFT的时候再把这个端口定义成testmode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网友:
進測試模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