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系统级sigma-deltaADC中斩波的考虑

楼主(2012-06-07):
大侠们好,最近遇到一个难题,是基于datasheet里面的难题,我贴图出来吧。

第一个问题:如图:

图片2

图片2

这个个图里面,加了斩波之后,多了一个XOR,而且在数字最后输出时,多了一个均值模块,这是为何?难道与斩波有关?斩波在调制器输出时数据已经斩回来了啊。见下图,斩波调制时,调制器输出已经斩回来。

图片1

图片1

第二个问题:斩波过后的比较器输出的bitstream可以直接用来做fft吗?

谢谢大侠们。呵呵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
正好我也在做这个,可以讨论一下。
你是看哪个datasheet ? 图形有些乱,我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2021-01-18):
1 斩波后面要接filter,均值就是filter。CIC只是降采,出来数据还是有vos的“纹波”

网友:
2 可以的,不过在Fchop点会有突起,因为VOS在那里

网友(2023-07-29):
系统级斩波,SDADC处理的是带通信号,大大降低了低通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