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相关代码调试问题

楼主(2012-06-07):
各位仁兄:
     本人学习FPGA编程不是很久,处于初级入门水平。最近在代码上出现了写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望懂得人给予提点:
     我想设计一个RAM,这个RAM的功能是存储一副图像,比如256*128的吧那么ram的存储数据量就是32768个,然后只读取这幅图像的偶数行。我使用的是XILINX的simple dual ram 的IP核来实现这个功能,下面是我的代码:
    reg [7:0] cntt=8'b0;
    reg ena=1'b0;
    reg enb=1'b0;
    reg enb1=1'b1;

  wire   addr_last=(addra == 16'd32768)?1'b1:1'b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 (enable)         //enable是上个模块输出的使能信号
       begin
         addra<= addr_last ? 16'd32768:addra+1;
       ena <= addr_last ? 1'b0:1'b1;
       end
    else
       addra<=0;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addra==16'd32768)
     begin
        if(addrb==16'd32768)
         begin
        enb1<=1'b0;
        enb<=enb1;
       end
    else
       if(cntt==8'd128)
          begin
             addrb<=addrb+8'd129;
             cntt <=1;
            enb <=1'b1;
         end
      else
       begin
       addrb<=addrb+1;
       cntt<=cntt+1;
     enb<=1'b1;
       end
     end
  else
    enb<=1'b0;
end

fil_ram  buffer_ram(
  .clka(CLK), // input clka
  .ena(ena), // input ena
  .wea(1'b1), // input [0 : 0] wea
  .addra(addra), // input [15 : 0] addra
  .dina(cAp), // input [11 : 0] dina
  .clkb(CLK4), // input clkb
  .enb(enb), // input enb
  .addrb(addrb), // input [15 : 0] addrb
  .doutb(DOUT) // output [11 : 0] doutb
);

在modelsim中仿真倒是可以实现一定的功能,但是加入到整个顶层文件中就出现问题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