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什么是clock shielding?

楼主(2012-06-07):
define_routing_rule $ICC_CTS_SHIELD_RULE_NAME -default_reference_rule \
    -shield_spacings "$ICC_CTS_SHIELD_SPACINGS" \
    -shield_widths "$ICC_CTS_SHIELD_WIDTHS"
如题,请问大家什么是clock shielding ?上面ICC命令两个选项都是啥意思呀?查看了命令的man后还是看不懂。

网友:
就是给CLK两边加VSS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