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容能能当储能电容来用吗?

楼主(2012-06-07):
请教各位大侠:
             MOS电容能能当储能电容来用吗?那么用会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当然可以了, mos cap不是经常用么, d,s 短接,然后gate接个电平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使用时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而且这样用时cap的值完全无法控制,也不知道确切的容值。

网友:
if your app is just for charge storage, then make it big enough, and take care of the leakage and stress.

网友:
nmos电容没有什么要求。pmos电容貌似要求vgs要大于vt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