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njection ring vco

楼主(2012-06-07):
最近在想办法提高ring vco的phase noise,看到有paper提到用injection locked ring vco可以提高phase noise。
请问有人做过这种ring vco吗? injection 的clock从哪里取呢? 怎样仿真加了injection clock后VCO的phase noise呢? 因为仿真时vco的频率不能准确控制,所有和injection clock不是倍数关系。跑PSS时候找不到谐波频率。而且injection clock会在每个pulse来的时候给VCO注入电流,从而有稍微的频率差,所有PSS也很难收敛。
有做过的人能出来指教一下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 谢谢。

网友(2014-05-23):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也在研究注入锁定RING VCO,在差分输出端加nmos,然后栅极加注入信号,由vpulse产生,但是会报错"Ixx.V0 is a periodic input signal,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utonomous circuits."   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2017-06-24):
楼主,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刚刚开始做注入锁定VCO,不知道该怎么跑PSS    原因跟你一样,请教你一下   谢谢

网友:
我们做过,效果不错。本质上讲,注入式vco缩短了UP/DN信号到VCO的delay时间,所以减小了jitter,特别是在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没有做过pss仿真,所以不知道怎样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2018-04-14):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们做的注入锁定怎么看的抖动是否减小?理论上仿真抖动也要经过pSS仿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错误就是没办法收敛,振荡器不需要外来输入,后来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8-05-17):
回复 网友A:

   你好,方便加个QQ请教一下注入锁定的一些东西嘛? 方便的话,请加一下我的QQ:490590125.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方便加我下QQ 吗?我的490590125,最近在做注入锁定的东西遇到了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请教。

网友(2021-01-22):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注入锁定的VCO怎么跑pss尼。不勾选振荡器选项,tran和pss的电压对不上,勾选上,pss分析不允许有信号源输入  求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21-07-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4年过去了, 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2022-01-10):
cadence support 有专门的解释: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on-using-pss-pnoise
Twana 的回复

简单讲PSS不要选oscillator, tstop: 100 periods.
这样PSS可以跑了,我跑过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