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8086的寻址空间

楼主(2012-06-07):
请教大家一个基础问题,8086有20根地址线,可寻址的地址空间是2^20B=1MB,为什么不是2^20bit呢?谢谢!

网友:
这里面一个存储单元认为是一个byte

网友(2012-08-17):
The 8086 is a 16 bit CPU .But the addresss bus size is 19 bit(A19,A8...A1) .There is no A0
Instead there is a HIGH and LOW byte  select

网友:
学了 了 原来是这样的 哈哈

网友(2012-09-21):
因为它的数据线宽度是D0~D7

网友:
因为8086处理器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段。8086处理器的寻址目标是大的内存空间,于是它的地址总线扩展到了20位。但是,一个问题摆在了Intel设计人员面前,虽然地址总线宽度是20位的,但是CPU中“算术逻辑运算单元(ALU)”的宽度,即数据总线却只有16位,也就是可直接加以运算的指针长度是16位的。如何填补这个空隙呢?可能的解决方案有多种,例如,可以像一些8位CPU中那样,增设一些20位的指令专用于地址运算和操作,但是那样又会造成CPU内存结构的不均匀。又例如,当时的PDP-11小型机也是16位的,但是其内存管理单元(MMU)可以将16位的地址映射到24位的地址空间。受此启发,Intel设计了一种在当时看来不失为巧妙的方法,即分段的方法。

为了支持分段,Intel在8086 CPU中设置了四个段寄存器:CS、DS、SS和ES,分别用于可执行代码段、数据段、堆栈段及其他段。每个段寄存器都是16位的,对应于地址总线中的高16位。每条“访内”指令中的内部地址也都是16位的,但是在送上地址总线之前,CPU内部自动地把它与某个段寄存器中的内容相加。因为段寄存器中的内容对应于20位地址总线中的高16位(就是把段寄存器左移4位),所以相加时实际上是内存总线中的高12位与段寄存器中的16位相加,而低4位保留不变,这样就形成一个20位的实际地址,也就实现了从16位内存地址到20位实际地址的转换,或者叫“映射”。段式内存管理带来了显而易见的优势,程序的地址不再需要硬编码了,调试错误也更容易定位了,更可贵的是支持更大的内存地址。程序员开始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