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pecial route "Error" in SOC Encounter [已解決]

楼主(2012-06-07):
嗨~大家好
我在做SOC encounter遇上了些問題, 想向各路英雄求救。

我在加完power ring之後要做Special route(pad pins)的時候,terminal出現錯誤訊息顯示:

Reading LEF technology information...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374: cannot add PIN QA[0]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QA[0]"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386: cannot add PIN QA[1]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QA[1]"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398: cannot add PIN QA[2]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QA[2]"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410: cannot add PIN QA[3]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QA[3]"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422: cannot add PIN QA[4]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QA[4]"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434: cannot add PIN QA[5]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QA[5]"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446: cannot add PIN QA[6]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QA[6]"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458: cannot add PIN QA[7]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QA[7]"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473: cannot add PIN VDD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VDD"
*ERROR* "data_files/macro/dp_rf_256x8/dp_rf_256x8.vclef", line 488: cannot add PIN VSS to MACRO dp_rf_256x8 at or near "VSS"
A total of 10 errors.

我也檢查過QA這個PIN在netlist裡面都有連接正確,我也用memory compiler重新產生memory model再帶入

可是還是失敗。

請教高手這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感謝 ^_^

网友:
比较奇怪,具体看看那行写啥, vclef,是arm的吧,啥工艺,

实在不行手拉stripe吧,  addWire,

楼主:
對的~是arm的, .18製程~~

手拉嗎~~ @@a

真的解不開會試試看的, 感謝 ^^

网友:
看看addWire 行否,  E 键,

楼主:
感謝~ 已解決問題,

原因是因為我import design的時候,lef檔案讀入順序錯誤, vclef要在ant.lef前面被引入。 呵呵

另外想請教一下大家, 我的design中有包含sram和register file可是每次做到special route(standard cell)這一部分, 就很容易出現 Geometry violation和Connectivity (VDD VSS)的antenna violation

錯誤的地方都在sram的邊框附近

如果我把sram換一個地方擺放,就會減少一些錯誤,可是還是無法完全消除錯誤

想請教一下是不是sram這邊有什麼地方還要特別設定的

因為我也有下Edit Halos了。

Connectivity antenna 這個一定要完全消除嗎? 除了手動拉線,Tool能自動修嗎? 感謝大家

网友:
encounter的antenna violation有的是dangling stub的意思,可以忽略,
不是真正的gate oxide integrity  antenna violation,  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