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转载: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到底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2-06-07):
转载: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到底应该是多少?
思考题:如下图是一段均匀传输线的TDR阻抗曲线,请问为什么阻抗曲线随时间推移会逐渐上升?这背后隐藏了特征阻抗的什么特性?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到底应该是多少?

楼主:
我的感觉:由于介电常数的影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仿真工具里面给的模型一般都是固定参数。例如FR4的4.2,在全宽带范围内,这个介电常数应该是存在变化的,由于算TDR需要一个较宽的频域,这就导致不同频域下FR4本身存在介电常数的变化,同时导线本身由于趋肤效应,在不同频率下的寄生电感不同,从而在不同频率下,对应的电阻会发生变化,整个线上也存在不同反射;而且这根传输线上还存在不同频率1/4波长效应;而且传输线本身在频率变化时值也会变化,会导致终端的正反射;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呢?只是初浅的感觉

网友:
我个人觉得一般情况下介电常数虽然随频率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不应该这么明显。感觉传输线的线宽有逐渐变小的趋势导致阻抗有很细微的变化,另外PROBE端的参数是否在量测中也进行了考虑?

网友(2012-07-11):
回复 楼主:

    是实测的吗?

网友:
是不是驱肤效应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上升沿设置的太慢了?
这个是什么软件测的结果?不像tek的tdr嘛。

网友:
回复 楼主:

    阻抗有三段不连续的地方
但相差都不太大
对信号完整性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传输线的特徵阻抗characterisic impedance就是一致不变传输线的值,是特性质。
TDR上量到的是instantaneous impedance 是特定时间下,传输线跟return path量到的阻抗值,当有阻抗变化时量到的自然也不同,就如图所显示。
阻抗何时会变化有很多时都会发生,如线宽改变,Via,Gap,信号有分差,......etc..

网友(2012-08-24):
很多原因都能引起阻抗的不连续,可以认真检查一下该距离上导线和别的有什么区别,这样瞎猜不太容易给出真正的答案。

网友:
趋肤效应的结果,正确的阻抗值是最低的第一个点的阻抗值

网友(2012-11-14):
仿真出来的结果,差别又不是很大,探究这么细,没有必要吧,因为电路的因素很多,如以上诸楼所述。

网友(2013-01-09):
阻抗不均匀的传输线就是这样

网友:
的TDR阻抗曲线,请问为什么阻抗曲线随时间推移会逐渐上升?
TDR是 时域中 来测量 传输线的 瞬态 阻抗的 ,这个曲线逐渐 上移 只是说明这个传输线的 阻抗 随着距离变化 而已。
至于特征阻抗,我也不清楚应该咋算了。
请高手来解答。

网友(2013-02-21):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
说明的这段传输线是有损的。

网友:
    我们用的模拟软件通常是2D的,没考虑到线长的影响,而根据阻抗的公式,可知道其实部就是电阻。所以第一点是最接近特性阻抗的。

网友(2013-04-10):
传输线直流阻抗的原因,归根于导体的电导率。楼主可以看看另外一个端口的TDR曲线是否相同。

网友(2013-05-21):
这里总结的很好

网友:
会随f变化

网友(2013-07-03):
回复 网友A:

    六楼此解正是我所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