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测试 但是没法替换scan dff 急

楼主(2012-06-07):
报错提示库里没有相应的单元,有没有相关的命令能查看综合库中的 可测试单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没有pdf
用report_lib 看库 里面没有test属性的单元
但是到lib文件里 有带SE和SI的触发器

网友:
直接到库文件里面看看有没有相应的带test的DFF啊
一般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