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BW和BW的问题

楼主(2012-06-07):
想问一下GBW和BW的问题。
我一直有个疑问:以反馈因子是1(buffer)为例,假如输入的信号频率为1MHz,暂且忽略SR的问题,希望精准的把信号精度做的比较准(千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在1MHz处环路增益为1000左右,而不是单纯地将GBW设计成1MHz(那样设计1MHz的环路增益只有1),最终设计出来的运放GBW应该是远高于1MHz的。那么我们的运放高频精度和GBW似乎就没啥关系,为什么还要将GBW定为运放的指标呢?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希望大家能够帮我解开疑惑

网友:
呵呵,好问题,如果走1MHz信号,希望THD小,那至少GBW得10MHz以上,你得去看看Bode plot的由来,以及它和实际频率曲线的差别,这个搞明白了,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因为amp都是闭环使用,闭环的时间常数与-3dB有关,而-3dB又与amp的GBW以及PM有关

网友:
BW > 1MHz,并且精度决定DC Gain > 1000,
GBW > 1 GHz

righ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算出来是这样,可是这样设计运放是不是太过了?

网友:
你若把运放接成buffer形式,则此闭环的BW=运放的GBW,所以只需要把运放的GBW做成1MHz,增益1000(60dB)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前提是反馈系数=1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样设计运放恐怕不够,但是像4楼那样设计好像又有点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要求1us内的建立精度也达到1/1000,带宽1MHz是不够的,理论上按buffer这样接对于单极点运放建立要求至少1.1M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必要达到1GHz吗?1MHz处的环路增益只有1啊。

楼主:
我想我大概弄懂这个问题了。4楼的答案是对的,而且最后实际设计恐怕还要大,因为要考虑工艺角,SR等等,所以>1GHz是肯定的。8楼说的那种设计方法,输入1MHz的话,输出只能得到vout/2,公式可以计算出来。如果需要1%精度,则要把运放闭环增益-0.087dB处的频率定为1MHz,以至于闭环增益-3dB处的频率大概是100M左右。同理,0.1%(千分之一)处的闭环增益为-0.0087,闭环增益-3dB频率为1GHz。所以GBW为1GHz.谢谢大家帮我分析

网友:
如果确定使用在1MHz的范围,GBW做到1G也没有必要,要看你的功耗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就是说还是要 trade-off

网友:
GBW 和 PM 通常是一起看的,用来看运放在反馈情况下的稳定性能

详情查看运放稳定性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

网友(2017-05-01):
学习学习,感觉四楼说的有理,但是1G的BW好大感觉

网友(2020-07-15):
我说一下我的观点:lz想要设计1MHz带宽,精度1/1000的buffer。
1.1/1000精度很容易满足,因为是buffer的增益为1,稳态误差的值粗略估算为1/Av。其中Av=1000即可满足。
2.1000为60dB,所以在1MHz以-20dB/dec滚降,GBW需要为1000MHz。这个地方就是GBW的意义所在。
实际设计中考虑pvt以及1MHz时候增益是-3dB,需要留有余量。

网友(2021-01-11):
GBW有助于你摸底运放性能,具体要高速还是高精度,就看你设计中trade o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