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解:RTL代码的层次多少对DC和PR有什么影响(综合时已经flatten)

楼主(2012-06-07):
如题:RTL代码的层次多少对DC和PR有什么影响

不知道对于 flatten 的设计,RTL代码层次的多少会对DC和PR后的

时序等其它的方面有什么影响。

网友:
ungroup -all 都行啊, 只要你综合出来的logic depth和timing可以就行了,

只要不要-all, -depth 20 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回复。
我是想知道是不是层次越多,即使在ungroup后,综合后的时序也越差。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什么时候需要flatten ,什么时候可以hierarchy 呢

两者对PR 有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