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关天mark的使用

楼主(2012-06-07):
版图里面的mark是如何用的?mark的组成:金属以及cover.金属画成"L"型,或是"T"型.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要是"T"型的还好,方向什么的,都好认,但是,如果是"L"型的,怎么知道方向是哪方呢?请高手指教.因为手头没有相关资料,可以的话说详细一点.

网友:
一般是L形状的吧,都是在corner sealring的地方加的吧,

fab加的,自己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