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encounter中全局布线时遇到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6-07):
在用SOC encounter进行Route->NanoRoute进行全局布线的时候,报出warning:Detail routing is stopped because of too many drc violations是怎么回事呀?我在综合的时候只有holdtime的slack,这个不是在综合的时候可以暂时忽略吗?还有我综合后的网表中还是有assign语句是不是也有影响?

网友:
看提示就是drc 错误太多,导致route中断。
看下你的布局,是否有cell 重叠等等drc 错误。
把所有的drc 错误都fix掉再route吧。

assign 工具是可以fix的,就是接一个buffer。

网友:
把max error和warning的設置加大

网友:
这个就是unroutable的体现, 看看floorplan, 利用率啥把, 怎么route都是枉然啊,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好心回答,后来发现时floorplan的时候没有设置两行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