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ORT对输出阻抗仿真问题

楼主(2012-06-07):
请问各位大侠都怎么对输出阻抗进行仿真的,我用AC源仿真和用port仿真的结果不一样,而且相差也不小。。。
求指导啊。。。
用PORT能对输出电阻进行仿真吗,如何设置呢?

网友(2013-01-29):
请问用port怎样做仿真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图贴出来看看呀。。。。

网友(2014-03-29):
LZ,你老早之前问的这个问题有结论了吗?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能答复下不

网友:
很可能是低级错误,在port加进去时候没有隔直,导致直流工作点都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有可能是驱动50欧姆的负载把直流输出电拉低了。可是我现在仿的如果差分通过balun再驱动50欧姆的PORT就没有问题。我在想是否和巴伦的特性有关。

网友B(2017-01-19):
port影响了原电路的直流工作点。

可以考虑在输出点和port之间加一个1F的隔直电容。

网友(2018-01-17):
回复  totowo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有可能是驱动50欧姆的负载把直流输出电拉低了。可是我现在仿 ...
引用 网友C:

   那balun怎么设置呢,用analoglib里的balun还是rflib里的balun?求解答

网友(2019-03-20):
引用 网友B:
port影响了原电路的直流工作点。

可以考虑在输出点和port之间加一个1F的隔直电容。 ...

这位学神好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