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关于ICC

楼主(2012-06-07):
刚接触后端设计,正在学用ICC,在用那个LAB的时候被问到如何判断LAB里的设计面积- -请问一下该如何查看?

网友:
report_area ,
report_design -physic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终于有人回复了~~

网友:
start_gui 类似的命令,可打开图形界面,

到时候,可以菜单操作,然后,ICC会同时显示该菜单对应的命令,这样几下,就熟悉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