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的property error

楼主(2012-06-07):
请问:在做chip级的LVS时,如果有HM内部有property error,应该怎么处理啊?可以忽略吗?

网友:
HM是什么模块啊?
买来的IP,还是自己画的block?
原则上所有property都要检查,尤其是差的比较多的。
一般是esd 电源和地之间的cap差比较多可以忽略;其余要忽略都要请电路工程师确认。

网友:
看吧, 一般runset 也可以规定5%的property 容差的,

不大的话 就ignor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