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检测放大跨阻增益怎么确定

楼主(2012-06-07):
电流检测放大跨足增益怎么确定? 和哪些参数相关? 有没有公式支持?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这个电流检测放大电路中的放大器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放大器要有哪些参数要求??

网友:
这个放大器有levelshift的作用。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版主  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释一下吧 !!

网友:
《Modified Hysteretic Current  Control (MHCC) for Improving Transient Response of Boost Converter》中有说明,不过说明的是mos的,估计差不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Vsenout=Iin*Rs/R1*RL (Rs<<R1)

這種電路主要是用來量測電流, 電路是將Rs的跨壓利用OP 兩端電壓虛短路的特性, 將電流轉換成電壓, 並利用電阻比達成轉換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    对这个放大器有何种指标要求呢?

网友:
RS的跨壓最好高過100mV以上, 因為OP的offset會影響, 至於Gain就看你的準確率要到多少, 如果很care絕對值的話, 那就要留trim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