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积码研究现状

楼主(2012-06-08):
想问下大侠们,这个卷积码的研究现状是怎样的。我看到的例子,好多都是(2,1,3)或者(2,1,5)这样简单的,我这几天刚开始看这个卷积码,所以不是很了解,我也不是通信工程的学生,所以以前也没接触过。
      还有就是,那个生成多项式怎么确定啊?貌似有人发表过论文说该怎么产生。但是我又想,如果这样的编码规则都统一了,怎么防止别人窃取这样的信息呢,不是矛盾了吗?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啊,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
郁闷了…

网友:
可能需要到信号处理版问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呵呵…

网友(2012-11-15):
卷积码的生成有很多数学上的优化,许多教科书都会列出“Good Codes”,就是你所说的“统一”了,那都是经过验证证明具有很好的BER,至于安全性,卷积码是纠错用的,弥补通信过程中由于噪声等原因产生的错误比特,而安全性则是由“加密”去解决的,就是说原始数据它们需要经过“压缩” 、“加密”等过程然后再调制、发送,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convolutional 只是管 Error Correction.

网友(2013-07-30):
恩,同意。现在的卷积码的码型的多项式是一定的,编码和解码能够保证正确检测原始信息不被噪声影响,纠错使用。至于安全性方面,由加密和解密算法负责。

网友:
卷积码属于信道编码 是为了提高ber的。
如果从信息安全性质考虑 你可以加scramble  加扰和解扰
这是2个问题

网友(2013-08-29):
纠错编、解码, 加、解密编码, 压缩、解压缩编码  是不同的应用,有类似的数学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