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Compiler MAX扫描压缩影响覆盖率?

楼主(2012-06-08):
搞了个DFT Compiler MAX 扫描压缩的尝试,但发现与非压缩模式相比,覆盖了下降了很多
是不是-minimum_compression设置的问题啊,我设了20,下面是我的语句:
set_dft_configuration -scan_compression eanble
set_scan_compression_configuration -minimun_compression 20

楼主:
自己顶下,求帮助

楼主:
没人用过吗?

楼主:
求大虾帮助啊

网友(2012-08-09):
我在用,对覆盖率几乎没什么影响。我遇到的问题是,我有一个时钟核,里面是单独串的一条扫描链,不晓得怎么做才能跟压缩扫描链并存。试过很多方法,都不管用。HSS、HASS都不行。

你的覆盖率下降,主要原因估计是:你用的是dc生成的测试协议spf的话,复位无法当做时钟 add clocks 0 rst,丧失部分覆盖率。还有可能是跟我一样,设计里面存在单独的扫描链,没有被写入测试协议,少了一条链,覆盖率自然就低很多

网友(2021-07-28):
这个是2012年的帖子,希望有大神能讲解一下这种模式(单独扫描链模块和压缩模块共存)的顶层集成综合策略

网友(2025-05-09):
请教下怎么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