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楼主(2012-06-08):
calibre做提取,提示规则文件中有未定义layer name

“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poly”
怎么解决呢??

网友:
看看你的pex tech file里面是不是有缺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rule吗,我第一次做提取

网友:
可能文件有点问题,你检查一下pex文件是否有poly这个层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有时候PEX的rule会和LVS的复用,但是会有一个单独的Tech文件定义寄生参数的单位值和计算公式。你可以找找看是否有include调用。

网友:
哪里的runset, 是哪一步?

pex分 phdb,pdb, fmt 3步,哪里错了

网友:
pex 的 command file include 文件缺少了。是不是缺少include *.tm

网友:
看看你的pex tech file裡面是不是有缺層。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求指导啊 !

网友(2014-03-02):
反提时 fingers segments 不为1,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4-11-20):
楼主问题蛇怎么解决的?

网友:
檢查LPE的有關描述都寫進LVS Command-File中了,應該是在LPE部份缺少對Poly這道Layer的定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run pex后弹出的窗口中 有个约束栏 Reset ****  在里面填写 "m=1 segments=1 fingers=1 cols=1 row=1"   就会把相应的项约束掉

网友(2015-01-07):
PEX command  file 有問題

网友:
是不是rule文件不对啊?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我想问rule.lvs文件需要改吗?或是怎么引用?

网友(2018-07-08):
check pex tech file

网友: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