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前端通过移位实现的乘法在综合的时候生成什么样的电路啊

楼主(2012-06-08):
我现在做一个算法设计里面用到了大量的乘法,我想用移位的方式实现,用SMIC18的库综合出来的我不知道怎么看哪里用到移位的单元。我想问一下熟悉SMIC18的朋友FAHD2X的一个什么单元呢?十分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网友:
做过smic18 但是没有遇到过FAHD2X这种cell,
用移位实现乘法只能是2的指数幂的乘积。
移位没有固定的单元,综合器一般采用DFF+combin实现移位的功能。

网友:
看起来像Full Adder 加法器

网友:
怎么看移位器件,得看你代码写成什么样。也有可能没有时序器件。

网友:
这样不是太慢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