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port_timing

楼主(2012-06-08):
在report_timing报告时,里面有3个timing的slack - -请问下这3个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看help 。 -path指定路径显示的类型。 -delay 指定分析setup还是hold。 -max_path 显示每个时钟域显示多少条path(貌似), 注意和另外一个-nworst的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那请问一下。。一般判断CTS之后是否有优化主要是看这3个里面的哪个呢?还是3个综合起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