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12-06-08):
1、反向提取时对MOS管提取的尺寸是W:20u,L:10u,没有填写M值。导进Cadence后,Q一下查看属性,发现L是正确的:10u。但宽度就有问题了,Total Width是20u,正确,但Finger Width是5u,Finger值为1,这明显不对了嘛,怎么回事呢?

2、cadence virtuoso如何快速定位器件,比如说我在一段时间后查看电路,发现有个管子需要更改,如果不询问版图设计者,如何快速找到我想改的那个管子。换句话说就是virtuoso有没有快速追踪器件的功能,像ChipLogic系列中Hirux和analyzer那样,按F7就可实现追踪和反追踪。

网友:
第二个问题,laker L3用PDK,点击schematic的任意device可以直接找到layout对应的mos。
ic610听说也可以,不过没用过。

网友:
ic610 貌似没有这个功能把!好像没有用过呢?

网友:
标题

回复 楼主:
抽寄生是不分finger的,有几家的pdk有问题,应该每个finger都当一个mos才对
virtuso XL可以找对应device,不过你开始做layout时候就要用,否则不行

网友:
第二个还是土一点比较保险 打个lab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现在用的IC5141,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Laker这种功能很方便啊,virtuoso没啥就没得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样做的,不过还是有人嫌麻烦。我也觉得这是没有办法中的最好办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我一直这么干的 好用~虽然是土了点 但是工具不行只有人自己变通了 打个label花不了什么时间 等查不出LVS的时候死的更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不是抽寄生,而是用chiplogic analyzer反向提取电路后再导进cadence整理,然后出现了上述问题,就是finger值和finger数目不能自动对应,有什么方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严重赞同,我也是这么做的。LVS的时候不知道要方便多少。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以先倒入到analogLib里吧,这两个可以M到M对应。如果想直接finger对应的话,那就在提图的时候在你的MOS管的参数的项目弄成和你的PDK里的MOS管的项目一样才可以,在CHIPLOGIC ANALIZER的mos管的参数项里进行修改(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添加删除),项目改成和你PDK里一样的,自己finger,finger width,total width项等。。。。。。总之一句话 要导出的的参数项和你的PDK里项要一定对应起来

网友:
我估计是PDK有问题

网友:
看样子通道中人还是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