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求助

楼主(2012-06-08):
跑calibre drc 出现以下error:
WARNING: SCONNECT conflict. Multiple stamping occured.
然后没有更多的提示,无法找到具体位置和原因,请问各位有啥建议,谢谢!
这次是改版之后出现的,以前也出现过,发现commandfile 写的不好,然后fix掉了,
这次只是改了Metal,然后出现了,郁闷。
LVS 笑脸,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不同电位的衬底接到一起了噢?或者同一条衬底线接了两个不同的电位?

网友:
提示已经很明显了,发生了soft connect。比如一个NW只应该属于一个node,但是却通过ntap接到了2个以上不同的node上。它肯定还有关于哪一个derived layer发生soft connect的信息的。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ibre drc就只是出现了该warning,而没有提示其它任何信息。   lvs则没有出现soft connect相关的提示.
   LVS出现类似错误回报告位置,而DRC不会,
   因而我需要的是如何准确快速的确认出现warning的位置。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一个个子cell跑跑看 或者刻意改错一个同样的错误 有时候也会有你要找的报错

网友(2018-09-25):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  其实我是菜鸟 看不懂哇哇哇

网友:
这类错误,应该是跑lvs时的erc报错吧,怎么drc也能报错呢

网友:
同意三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