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设计的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12-06-08):
i2c 协议规定, 在SCL为高期间,SDA的下降沿认为是start信号,
所以设计检测start 的code用:
always (negedge SDA or negedge SCL) (假定这里只有SCL=0做start的reset)
  if (!SCL)  start <= 0;
  else start        <= 1;
另外内部的一个ff,需要用这个start信号做reset(假定这里只有start做reset信号)
always (negedge SCL or posedge start)
  if (start)   ff1  <= 0;
  else ff1  <= a; ...

现在的问题是,ff1的reset信号start是在scl的下降沿被清0的,而ff1本身也是在scl的
下降沿改变的,所有对ff1来说,需要保证他的reset 信号start的removal时间没有问题
。那么pt里面应该如何约束,以及如何检查removal没有问题呢?
这里应该如何约束。
1.是否需要分别针对SDA SCL各创建一个时钟,假定SCL的频率在5m, 在SCL=1期间,SD
A 从1->0 后起码50ns后,SCL才会从1->0.  如果需要创建的话,应该怎么写。
如果需要分别创建时钟,应该怎么约束这两时钟间的关系? 假定以SDA做clock的时钟域
,总共就2个register: 1个是这里说的start,另外一个就是和start很类似的stop信号
(在scl为高期间,SDA的上升沿认为是stop信号,且SDA起码上升50ns后,SCL才会从1->
0),
是否需要设置 false_path?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一个相对高速的时钟来完成,这两个信号都不要作为时钟处理

网友:
谢谢大家的讨论!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用高速时钟检测最好了。但是受项目限制,不得不采用现在做法。 只能先手工检查了

网友:
I2C协议比较简单啊,学习学习。

网友:
大家很厉害。向大家学艺

网友(2015-07-11):
项目受限也要去想象其他方法,尽量别直接这么搞,
被别人的这么做的坑过。。。

网友(2017-12-22):
不知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这个问题是否 应该首先 考虑 SCL 和SDA都是从PORT端过来的 信号,然后要清楚,SCL和SDA 到达你这个start和stop的DFF 时间,因为在这里SDA是在做时钟信号来用,所以要对SDA做出一个相对于SCL的约束,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25-03-25):
老哥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十多年后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