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10年版本DC内存溢出

楼主(2012-06-08):
各位,我在使用2010年3月版本的DC综合时,执行到compile_ultra语句好像就报内存溢出,每次都是:
compile_ultra  > ./syn/${Design_Top}_compile_pass1.rpt

The tool has just run out of memory:
Memory allocated = 2768 MB, Request size = 8192 bytes.
Release = 'D-2010.03'  Architecture = 'linux'  Program = 'dc_shell'
'251939679 252327594 252341786 252316637 252282656 252189315 169745492 169796016 169346008 169288462 169303062 169304632 169236581 169242584 169308159 169244849 169246591 158225324 158236737 157348522 157359117 157372959 153459001 153461298 152359085 251156553 251283217 253366250 253372330 253373168 251198176 251234615 251283217 253366250 253372330 253373168 251279979 251286356 148877996 148878141 148896719 148898951 148900236 134624128 134609810 2368113'
(Memory allocated = 2834768 K bytes)

我综合的模块不算大,不算连线35mm2左右,0.18um四层金属工艺,使用单时钟,频率约为80M,只有四块4KB的存储器,但是寄存器较多,主要是分布式阵列排列,有50x64x64个,其他零散的模块中也有少量寄存器。如果只用compile命令的话,有些底层小模块无法自动打散而且优化效果也不理想。请问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正常使用compile_ultra命令呢?

楼主:
好的,谢谢陈版主!

网友(2013-12-30):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2012的版本DC,也遇到一样的报错!能否麻烦版主告诉一下完整的命令是什么样的?-64太简单了,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

网友:
要查看设计和约束,设计中有loop或者是约束文件没有将其打断也会出现类似结果。